关于安全系数如何决定好呢

楼主(2019-11-09):
本贴没有图片参考。只是纯粹想向各位大牛们,请教一下,安全系数的问题。
公司生产的设备是,那种烧铁的感应炉。比较重,20来T这样。机架承重啊很重要。但又想省钱。

网友:
这应该是你们公司的技术积累,去内部技术或档案部门查阅资料。

楼主:
嗯,刚刚找了公司的安全员。下午了解一下。
这次是采用新的机械结构。之前受力点有俩个的,现在弄成一个的~
作死中徘徊

网友A:
安全系数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设备,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起重设备,高空载人设备,游乐场所的设备,安全系数都比通用设备高很多。一般情况下,通用设备按照材料力学中的安全系数取就可以。你找找行业或者这类设备有没有相应的设计标准。如果是钢结构承重支架,找下钢结构的设计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系数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设备,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起重设备,高空载人设备,游乐场所的设备,安全系 ...

很有用。受教。我先缕一下。

网友:
安全系数(factor of safety)是工程结构设计方法中用以反映结构安全程度的系数。安全系数的确定需要考虑荷载、材料的力学性能、试验值和设计值与实际值的差别、计算模式和施工质量等各种不定性。
安全系数涉及工程的经济效益及结构破坏可能产生的后果,如生命财产和社会影响等诸因素。它与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技术原理
安全系数是进行土木、机械等工程设计时,为了防止因材料的缺点、工作的偏差、外力的突增等因素所引起的后果,工程的受力部分理论上能够担负的力必须大于其实际上担负的力,,即极限应力与许用应力之比,二者之比叫做安全系数。
安全系数是考虑计算载荷及应力准确性、机件工作重要性以及材料的可靠性等因素影响机件强度的强度裕度,其值大于等于1。

楼主:
谢谢谢谢谢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B:
结构确定前做个仿真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确定前做个仿真分析。

一般做完,才校核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