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产品清洗的问题

楼主(2019-11-09):
阳极氧化后,清洗用超声波清洗机,会不会破坏封孔?

网友:
应该不至于,我们做过很多铝合金产品的焊接总成清洗工序,也都是正常的,其实主要看清洗剂的酸件程度。

网友:
理论上是会有所破坏的,比如镍封就是镍离子生成氢氧化镍封闭了氧化的空隙,而超声波原理就是利用空化效应清洗掉工件表面附着物,当然超声波功率、频率不同,其破坏(在此看成破坏)程度也不一样。有一点是确定的,超声波清洗会破坏石英(粗糙面),洗完是花的,当然也是和时间、功率、频率有关,选好了也许没事,总归是个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