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主动轮改成一个主动轮有什么问题,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19-11-09):
各位大神好,有二个问题请教下
1:裁线机的二个送线轮,现在二个是有动力驱动的,想改成只驱动一个,另外一个从动,这样会有什么 影响。
2:这二个轮子原来是用弹簧拉紧的,现在想改成用气缸或弹簧从上面直接压紧,用气缸和弹簧哪个好,

二个主动轮

二个主动轮

侧面压紧机构

侧面压紧机构

网友A:
下面的作为主动轮好 用气缸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作为主动轮好 用气缸压好

网友:
弹簧的力度比较好调节吧

网友B:
第一个图是什么意思?没看懂,第二个图是你说的两个主动胶辊轮吗?在第二个图里弹簧在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是什么意思?没看懂,第二个图是你说的两个主动胶辊轮吗?在第二个图里弹簧在哪个位置?

第一个图就是第 二个图的上面的轮子拉紧的结构,是从侧面拉紧的,下面的这个轮子是不动的,上面这个轮是可以往上动的,有一个齿轮箱,在齿轮箱上有一根类似横柱的用弹簧把它拉住的,第二个图就是二个主动轮。

网友:
还是两个动力比较好吧,拉线稳定点。你用气缸是考虑引线方便还是有别的考虑?先占个座,等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C:
1.上下两个主动轮改上为从动轮的影响是有可能线会打滑,因为线很细,本身与轮子的接触面积就小,再加上一半无驱动力还要带着从动轮转,有可能会有打滑现象。
2.用气缸好些,因为只要调节气压就可以改变轮子对线的压力,而弹簧只能更换。

网友:
送出去的长度会不一样,而且随时间减少长度的比例更高。

网友:
弹簧比较好吧,弹簧力可以随着轮子受的外力柔性调节,气缸的出力怎么随着轮子组成的系统的外力调节?再看看其他社友有什么建议?

网友:
出于什么原因要改很重要。

网友(点评):
对,这个是重点

网友D:
1.个人觉得一个主动轮好,这种送线机构是用摩擦力送线,不明白为什么两个主动轮就可以减少打滑现象,控制上应该是滚轮间的压力产生的摩擦力大于线材张力就可以了,反而两个主动轮怎么控制线速度一致?只会加快滚轮磨损,包胶滚轮的尺寸误差和磨损情况都会影响线速度
2.滚轮间压力建议用弹簧,可以使滚轮间压力更稳定,降低零件加工要求,对滚轮的圆跳动要求低些

网友:
可以考虑采用气缸再加弹簧顶升压紧,这样受力会比例均匀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上下两个主动轮改上为从动轮的影响是有可能线会打滑,因为线很细,本身与轮子的接触面积就小,再加上一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个人觉得一个主动轮好,这种送线机构是用摩擦力送线,不明白为什么两个主动轮就可以减少打滑现象,控制上 ...

网友E:
出现什么问题了吗?要变更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现什么问题了吗?要变更设计?

原来的这种压紧老是前后不好调 平衡,就会出现一头压得紧一头压不紧,从而倒致剥皮老是有问题,剥的剥的有的没剥不到,有的又伤线芯了,从上面压的话就可以保证轮子压力均匀,现在就是怕改了动力或摩擦力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从而倒致送线不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来的这种压紧老是前后不好调 平衡,就会出现一头压得紧一头压不紧,从而倒致剥皮老是有问题,剥的剥的 ...

多根线的话,建议独立压紧,集中送线。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一个主动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根线的话,建议独立压紧,集中送线。

怎样独立压 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