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进带动上面的转盘,分成四等份,怎么加原点?

楼主(2019-11-09):
用步进带动上面的转盘,分成四等份,怎么加原点?

网友:
转盘不碍事的地方,打一个深6mm以上,直径12mm以上的盲孔或通孔,(电感传感器感测距离一般在4mm以内吧?我爱用的是M12外径的。。。)

电感传感器灯灭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原点。

网友(点评):
大佬终于稍微正常的评论了一把

网友(点评):
干活儿太累了。不正常不起来了。。。

网友(点评):
大侠习惯用电感传感器?我看到多数设备用的是槽型光电开关。

网友(点评):
电感的,泼一桶油上去都没事儿。只要是光电的,我是没办法才用。

网友A:
电子原点在高速吋,位置精度不好把控

网友(点评):
找原点的位置精度,和生产运行速度有关系吗?如果是找原点的速度,我一直都是超低速度。因为,一天弄不好,也就找一次原点。

网友(点评):
原点和高速运行的精度没啥关系吧。。。

网友:
光电开关

网友:
如果是伺服电机,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还要操心设置原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原点在高速吋,位置精度不好把控

分割器找原点,我们是在锁螺母的地方感应的,也蛮准的,不过要看你的精度要求多少

网友:
不是都加一传感器找原点吗

网友:
二楼高手
通用做法加凸轮片。

网友(2021-12-17):
顶2楼 ,解惑了

网友:
加原点感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