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使用原理

楼主(2019-11-09):
请教一下角接触轴承原理,谢谢!

网友:
我觉得你去轴承厂家官网上看一下都比在社区等回复来的快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可同时承受径向负荷和轴向负荷。能在较高的转速下工作。接触角越大,轴向承载能力越高。高精度和高速轴承通常取15 度接触角。在轴向力作用下,接触角会增大。单列角接触球轴承只能承受一个方向的轴向负荷,在承受径向负荷时,将引起附加轴向力。 并且只能限制轴或外壳在一个方向的轴向位移。若是成对双联安装,使一对轴承的外圈相对,即宽端面对宽端面,窄端面对窄端面。这样即可避免引起附加轴向力,而且可在两个方向使轴或外壳限制在轴向游隙范围内。

网友:
可同时承受径向负荷和轴向负荷。能在较高的转速下工作。接触角越大,轴向承载能力越高。接触角为径 向平面内球和滚道的接触点连线与轴承轴线的垂直线间的角度。高精度和高速轴承通常取15度接触角。在轴向力作用下,接触角会增大。

网友:
能承受轴向力,多成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