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牙滚珠丝杆很细很长

楼主(2019-11-10):
1202左右牙滚珠丝杆

1202左右牙滚珠丝杆

细长直径12滚珠丝杆

细长直径12滚珠丝杆
细长滚珠丝杆直径12总长大概700长  还要做研磨滚珠,在我们行业中是难上加难,细长同心度还有精度是最为关键的,还有螺母配合的间隙是0间隙,一个个难度 我们敢于挑战,敢于尝试,一步一步的解决问题更为关键

楼主:
1202直径小 螺距也小 特殊定做 硬度高 轴承钢,在55度硬度,工期追的紧张 在开始选材还有热处理 每个步骤都要重视,客户要12套这款产品我们要投入20套的材料放在里面,因为客户要求的就是精度高所以我们怕出问题,这样可以及时的解决和补救更为重要了

网友:
丝杆长时间不变形,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看着第一张图片,驱动这个丝杆的动力源在整根的一端。。。这么细,这么长,加工再好,丝杆副间距越远,这个间距的精度就越差的吧。

更要命的是,就算是同一天同一个下午两三点(一天里最高温?),刚开始运行和高速运行十几二十分钟后,左右牙的对称中心还在原来的地方吗?

左右牙,我的习惯是不择手段地把驱动源放到中间光轴那个部分的。

网友A:
楼主丝杠固定座和支撑座有没有配套,我们就喜欢买整套的。

楼主:
可以给个尺寸图 看看  端部轴承座 可以上怡合达找参数 告诉我们规格 我们会一一解决

网友:
不锈钢的能做吗?

楼主:
可以的  做9CR18的  这个性能相对做滚珠丝杆比较合适  里面的珠子和螺母也是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丝杠固定座和支撑座有没有配套,我们就喜欢买整套的。

具体的尺寸给一下 一起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