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发动机同时推动?

楼主(2019-11-10):
国外有种直升机,用3台发动机带动头上的一个旋翼。
3台发动机不可能绝对同步,假设有一台稍微快点,就只有它在推动旋翼,别人帮不上忙。
当然3台机器是有波动的,一会你快,一会我快。但不论怎样,大部分时间都是只有1台在推动。
请问上面的分析对吗?实际是怎么解决的呢?
谢谢!

网友A:
多台发动机可以并车运行,多台同时驱动速度绝对同步不可能。

网友:
从自由度角度去看的话,不是不可能。机构自由是1,用3个原动机来驱动就是过约束。如果自由度是3 不就可以了。纯理论分析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但是我们井场上的动力发电机组,用是是3台柴油机带发电机,然后控制柜通过控制发动机转速和发电机励磁控制板的通讯来实现并车。700马力的柴油机可以稳定运行在1800r/min,而且从控制器上看,功率分配基本上是平衡的,偏差±5%以内。
以此来分析,实现三台发动机同步推动一个螺旋桨也不是什么难事,机械连接之后,如果某一台机组负载过重,他的转速肯定会略微下降,其他轻载发动机自然而然就顶上来了。
再说了,只要不是怠速状态,发动机油门当前位置的空载转速肯定比带负载之后要高,也就是说带载发动机都有提速的倾向,只是因为有载荷才导致转速降低。如果三台发动机受同一个控制器控制,那么转速一致,载荷分配基本上是平衡的,不用担心。

网友:
与输出功率无关,只于转速有关。只要发动机转速高于螺旋桨转速,就会参与做功。

网友:
多台发动机可以并车运行

网友B:
楼主一定没玩儿过拔河。。。 。。。多好玩儿的比赛啊。。。我可以躺到我后面女孩子的身上的。。。

完了,又不正常了。

楼主,先学习学习目前一般的直升机所用的发动机原理吧。我是八几年三四十块钱邮购买过一本关于直升机发动机原理的书读过。

感觉,至今,基本原理都还没变。

网友:
楼主肯定不知道整个国家电网是并在一起的,由所有的发电站的发电机同时推动,全国发电站的发电机,全部都是步调一致,转速一致,相位一致。
实际上有保护系统,一旦某台发电机出故障,就会被自动切除掉。刚刚启动的发电机,只要在转速达到要求的时候,才会被自控系统并网。
基本原理还是和楼上几个说的原理差不多,一旦某个发电机想转到快,就会受到更大的阻力而无法转的更快。某个发电机偷懒想省力转速下降,就会发现阻力大降,同时被别的发电机拖着,也不可能转速下降。

你这三台发动机推一个螺旋桨算什么?

网友:
一台为主动力轴,另两台辅助动力,这样就不会干涉打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定没玩儿过拔河。。。 。。。多好玩儿的比赛啊。。。我可以躺到我后面女孩子的身上的。。。

那个年代,我父母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你真的是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年代,我父母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你真的是老司机了。

那年代30块钱的书至少20斤重

网友:
不同步又有什么关系?两台即使不同步也相差不了多少,当转速快的发动机受到螺旋桨负载扭矩时,转速会下降达到另一台的速度,然后两台一起下降,最终在螺旋桨和发动机间达到平衡而相对稳定下来。这跟汽车上坡速度变慢是一个道理。

网友:
见过双发的,3台及以上的没有,双发是同轴共轨  通过减速机构完成,类似变速箱、差速器的装置。   发动机在机身内的位置一般都与旋翼主轴成直角,传动的时候也一定要通过直角。这两项功能都是由一种伞形减速齿轮去完成的。 双发直升机所需要的减速器,应能在接受两个输入驱动力之后只提供一个主输出驱动力。这是一种复杂的安排,因为它要求两台发动机的功率输出十分匹配。另外俩台发动机坏了一台,另一台短时间也可以提供动力,再就是提高了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台发动机可以并车运行,多台同时驱动速度绝对同步不可能。

是否有带:如三个人骑自行车的原理?,或者超越离合器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