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装图标注

楼主(2019-11-10):
学校比赛,让出一张总的装配图纸,,本来是本科生,也不会啥太多的复杂机械结构,但是吧,里面一个模块单元多次出现,,得7、 8次,,如果一个一个的标注的话,就太冗杂了,,记得之前有提到过,将装配图打成一个一个模块来表示,,但是具体又不太清楚具体的要求,,有没有前辈有相关的文件,或者有啥没有保密性的图纸,让晚生借鉴借鉴,感激不尽

网友A:
https://www.mfcad.com/tuzhi/

楼主:
我在机械设计手册里找到了“成组的重复要素画法”,,但是苦于没有实际的图纸来借阅参考,,不是太清楚具体画法,,希望前辈们施以援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fcad.com/tuzhi/

沐风里,没有找到多磨合适的,,,而且,小生我也没币啊,前辈

网友(点评):
充值就有了

网友:
可以参阅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同规格的零部件只引出一个序号,然后在总图明细表栏的相应数量那一列填上数量即可,不必一个一个的都用序号引出标注,那样图纸太乱,也没有必要。

网友:
对于装配图中若干相同的零件组,如螺栓、螺母、垫圈等,可只详细地画出一组或几组,其余只用点画线表示出装配位置即可。

网友:
给个局部视图标好一个,后面加两字“N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沐风里,没有找到多磨合适的,,,而且,小生我也没币啊,前辈

若想要收获,必先播种

网友:
装配图多的话都是拉圆圈标号,右边以表格形式标注说明即可。关于模块可以局部视图显示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