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链预紧量5mm每米,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1-10):
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第卷上关于拖链,提到预紧量5mm/m,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是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册上的?

网友(点评):
第五册上

网友:
伸出长度每米塌腰量。

网友:
每米坍塌5毫米,这种单位理解起来比例直观!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1-10 21:45伸出长度每米塌腰量。
请问塌腰是怎么理解?是指半圆弧顶部到随动端这一段因重力作用发生悬重吗?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1-10 22:35每米坍塌5毫米,这种单位理解起来比例直观!
请问塌腰怎么理解?是不是半圆弧顶部到随动端这一段拖链因重力作用而发生悬重?

网友:
正常情况我们理解拖链走的时候一直是水平状态,实际情况是长度影响拖链水平方向,悬空的水平方向会出线下榻。

楼主:
|blucewels发表于 11-11 08:07正常情况我们理解拖链走的时候一直是水平状态,实际情况是长度影响拖链水平方向,悬空的水平方向会出线下榻。
哦这样。不过这是个物理现象,一般不用补偿的。只有特别长的拖链才需要加托辊支撑。

网友(2025-09-11):
应该是讲的预应力,新的产品会有5毫米左右的高度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