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弟这个机构怎么设计合理一点

楼主(2019-11-10):
上上月转做非标。现在有个小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网友A:
把你的需求转换下,看是否准确:
①是个手动调节高度的结构;
②中间支柱、导向,两头悬臂
③可能两头重量比较大,或者距离比较大

问题:中间只有一跟圆柱(管),Z向旋转,角度位置怎么调?

不了解实际情况,胡说的方案:
①中间用两(多)根“柱子”,一是控制旋转,二是减少悬臂
②中间空间有限,尽量用粗一点“柱子”,比如铝型材,增加悬梁支架(斜撑),调节时一起上下移动。

因为具体情况不了解,见笑了。

网友B:
两边悬挂重物重量是多少?
C管的规格是?
悬挂重物的A、B点到中心支撑点的距离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悬挂重物重量是多少?
C管的规格是?
悬挂重物的A、B点到中心支撑点的距离是?

其实我只想知道有没有那种能够伸缩并且自锁的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只想知道有没有那种能够伸缩并且自锁的杆

你找找气弹簧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找气弹簧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 =气弹簧好像只有最长和最短2个量程,带自锁的那种得加液压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 =气弹簧好像只有最长和最短2个量程,带自锁的那种得加液压缸吧

如果要有自锁,最好用气缸或者液压缸,用控制阀调节行程和自锁。

楼主:
老哥,这种机构是叫什么,我刚从结构设计转非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需求转换下,看是否准确:
①是个手动调节高度的结构;
②中间支柱、导向,两头悬臂

十字那个位置用管扣锁住,两头就是太重所以做三角结构来固定,但是要求横的那根能够上下移动,所以的话希望能有那种能够一端或两端固定并且能够伸缩自锁的。

网友A:
|艾利和发表于 11-10 21:39
十字那个位置用管扣锁住,两头就是太重所以做三角结构来固定,但是要求横的那根能够上下移动,所以的话希望能有那种能够一端或两端固定并且能够伸缩自锁的。
我可能说的委婉了,我认为你走进死胡同,你的设计思路就是缺啥补啥,要调节就用管夹,太重了就加支撑,支撑又要满足可调。呈现的结构,即使找到方案,也是“奇怪”的方案。你从头再通盘考虑下,其他设计方案没有了吗,或者直接解决“横杆”,让它满足承重?或者直接在两头都有管夹,不必担心悬臂?甚至不必限于管夹,其他调整的,夹紧的方案?
新接触设计阶段,大家都是很想让别人告诉自己哪个具体的执行结构或产品。
但是,设计工作,就是在多个方案中,做选择题,如果想来想去就一条路,可能还需要再考虑下。

针对你的问题,你需要支撑可调,只要范围确定了,用板底部开圆孔,上部开长腰孔,再设计两个连接件即可。其他朋友也给了,螺杆的方案。

你可综合评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能说的委婉了,我认为你走进死胡同,你的设计思路就是缺啥补啥,要调节就用管夹,太重了就加支撑,支撑 ...

多谢前辈指导

网友:
助力工程液压缸,可以起到轻负载的支撑,太重了也是撑不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只想知道有没有那种能够伸缩并且自锁的杆

搜索下氮气弹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那个位置用管扣锁住,两头就是太重所以做三角结构来固定,但是要求横的那根能够上下移动,所以的话希 ...

你描述得不够清楚啊,我看你草图AB杆方向理解出来是横杆绕一个点转动,你草图标的横杆移动方向又是上下竖直箭头,再看你后续添加的描述也是横杆只做竖直方向的上下平移,你到底是想怎么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