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面汇交力系的平衡方程的应用题解题求助

楼主(2019-11-10):
话说机械行业女生不好找,有句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我省电话费,哈哈。题外话

平面汇交力系的平衡方程的应用题

我的解答是将研究对象假想成销子与杆BC看成是焊接在一起的,销子上装轴承再装滑轮(就是轮子直接套在销子上也行,更理想化的模型)
我将角度α用几何学的方式算出来的,也不知能不能这么算
解题结果是错误的,应该是受力分析出错了吧,也不知道错在哪里,希望大佬指出,谢谢!

网友A:
错在 F销对滑轮 = 根号2XP

网友B:
太乱了,看不清,平面力系很简单的,你要习惯整体与局部,或局部整体与个体关系。
这种题口算都很容易。

网友C:
楼主把题做复杂了。把滑轮和销子看成一个整体去解题,这样他们两者内部的相互作用力成为内力,不用分析。只在B点的滑轮处列出滑轮整体的力的平衡方程。

网友:
二楼正解。你仔细看看参考答案啊,对滑轮的受力分析,你怎么会认为是根号2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题做复杂了。把滑轮和销子看成一个整体去解题,这样他们两者内部的相互作用力成为内力,不用分析。只 ...

嗯。书中解法和您讲的一样,简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乱了,看不清,平面力系很简单的,你要习惯整体与局部,或局部整体与个体关系。
这种题口算都很容易。

嗯,刚开始还要多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在 F销对滑轮 = 根号2XP

不是这样。我重新将α=60°带入方程组,可以解出来正确解。α值是根据三力平衡汇交定理得来。我的研究对象和书中所写解法研究对象不同,自然受力分析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