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题谁能解释一下?

楼主(2019-11-10):
第7题,孔3孔1的钻孔顺序有没有要求?

网友:
6.选C;7.选D对吗?

网友(点评):
6D7A

网友(点评):
6D,abc都对着呢。

网友A:
6.B,杆3受压,杆2受拉;7.D,交叉孔加工时,先加工大孔,后加工小孔。如果先加工小孔,大钻头钻进的时候切削力较大,碰到小孔的面积也大,会产生较大抖动,破坏小孔周围甚至破坏钻头;而小孔后加工时会直接穿过完整的大孔侧面,且切削力较小,相对的振动和损伤均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6.B,杆3受压,杆2受拉;7.D,交叉孔加工时,先加工大孔,后加工小孔。如果先加工小孔,大钻头钻进的时候切削 ...

答案是A,理由是如果先大孔后小孔,钻头钻穿大孔后再继续往下钻,钻头抖动,容易断钻头,而且大孔的内弧面没有冲眼容易钻歪。我感觉答案解释很牵强,所以上论坛问问。

网友(点评):
这个答案我觉得不对。你再找找有经验的师傅问问,不应该这么干。

网友B:
完整试卷和答案有吗?

网友C:
孔加工的一般原理是现加工大的,然后加工小孔。我的经验是容易去除孔内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整试卷和答案有吗?

题目就是截图那样,其他题目是其他知识点。答案也没详细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加工的一般原理是现加工大的,然后加工小孔。我的经验是容易去除孔内毛刺。

那他可以两个孔加工完了再一起去毛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