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会振动校核

楼主(2019-11-11):
一个运动的小车,上面有一个悬臂梁形状的零件。这个零件没有强度要求,越轻越好,但是呢,太单薄的话,小车运动的时候这个零件刚度不够就会晃动。那么这种情况用什么理论和方法校核该零件是否能满足要求。

网友A:
3D软件模态分析。同一质量下基频越高越好。

网友:
有条件的话,用ANSYS做模态仿真分析,第一介固有频率通过后再制造,否则就多增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软件模态分析。同一质量下基频越高越好。

谢谢。一般汽车上,有没有经验数字,这个基频要高于多少才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般汽车上,有没有经验数字,这个基频要高于多少才保险

800~1000hz,一般都能做到,也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