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那种螺纹自锁性最好

楼主(2019-11-11):
谢谢,为啥

网友:
梯形螺纹:β=15。η梯<η矩,但无矩形螺纹缺点,应用广泛。
       锯齿形螺纹:工作面牙型斜角β=3。,η锯=η矩,只限于单侧工作。
  梯形螺纹牙型斜角β=15。比矩形螺纹容易切制,当采用剖分螺母时,还可以消除因磨损而产生的间隙。
锯齿形螺纹工作面牙型斜角β=3。。效率比梯形螺纹高,但只适用于承受单方向的轴向载荷。

网友:
不易松动,应该是细牙螺纹吧
梯形和锯齿都是锁紧力更大

网友:
细牙普通螺纹

网友:
细牙普通,,,,,,

网友:
学习了,跟随上面,选 细牙

网友:
细牙螺纹吧

网友:
不管螺距吗

网友:
细牙螺丝锁紧力最好,螺距小力保持效果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