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7的视觉样式为啥有时会自动变成真实?还调不回去?

楼主(2019-11-11):
我一般采用带边着色的视觉样式。但是有时候突然视觉样式自己就变成了真实,边没有了。 如下图的样子。

手工调整成带边着色后,一移动或缩放窗口,还是变回没有边的样式。

已经出现好几次了,一般是在新建某个特征之后,就无规律的出现这个现象。

把这个文档关掉,再重新打开,才能恢复正常。

网友:
一般是电脑硬件问题,查一下你电脑显卡能不能正常显示,如果还是这样,百度原因,看是设置问题还是显示问题

网友:
空位点鼠标即可。

网友:
这个没问题,只是模型显示的不同而已,带边显示或无边线显示而已。

网友A:
这是自Inventor2013版本开始使用OGS(One Graphic System)之后特有的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不清晰。
例如在2019版本:

这只是显示表达的处理问题,模型和数据没问题,改变显示设置、例如放大缩小,常可以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自Inventor2013版本开始使用OGS(One Graphic System)之后特有的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不清晰。
例如在201 ...

那看来inventor开发团队已经把这个当成feature,而不是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