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方管用什么机械切割造价最低

楼主(2019-11-11):
304#不锈钢方管用什么机械切割造价最低

网友:
切直角金刚砂片最快,质量最差,主要是切割的角度不准,因为金刚砂片是会变形的,要求不高可以选择的。
友情提醒,在高温下胶片会糊,停机用工具敲击锯片边缘一周,敲出微微锯齿状,可以恢复速度。

切带角度的不好说,不同环境选择不同方法
激光快但是激光有个缺点每次上下费事,每次只能切一根。
用冲切机也挺快,缺点同上外,45度处理的时候,是有弧度的,有的地方要求是要棱角。
钢锯片可以多根一起切,但是速度慢,锯片损耗快,特殊角度无法切割,比如15度°,钢锯片是无法切割的。

网友:
线切割做出来后最美观

网友:
单件无齿锯,批量带锯,异形等离子

网友:
大圆盘切割片的切割机最廉价。

楼主:
角磨机效率太低,普通切割机精度不够,圆盘切管机锯片不耐用450元锯片切15*30*0.8方管最多切300个口就得磨锯片,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们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