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动台台板结构优化

楼主(2019-11-11):
求助大佬。设计了一个振动台,台板是由钢板和工字钢组成的。现在进行优化设计,是以台板质量最小为优化目标还是以刚度最大为目标
也就是振动台的台面偏重于质量轻还是刚度大
或者是其他什么参数

楼主:
优化过后寿命会变长   那优化的参数是什么

网友(点评):
寿命长就得结实,成本低就得看强度够用。

网友:
我做这个的,振动台都是用钢板焊的,上表面和作动器安装面都要加工。

网友:
整体机构的振幅要合理,第一介频率要大于标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