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画花纹钢板的画法

楼主(2019-11-11):
贴图,问题,贴图和版面大小不一致,需要拉大,这样花纹会失真,各位大侠有什么解决方法,那位大侠有花纹钢板的贴图也求一下,谢谢

网友:
网上搜个图片贴上就ok啊

网友:
keyshotl里边有花纹钢板贴图,很逼真,贴图最主要是看你设计的尺寸是多少,一般都是设计软件PS。AI做矢量图贴上去的,要不一般都会因为显示效果不佳而大打折扣

网友:
您是造型派 不是设计派 很有闲 佩服佩服

网友:
添加外观纹理。

网友:
图纸上用文字做注释说明这是”花纹板”即可

网友:
用PS把原来的花纹钢板图片缩放到比较小的尺寸就再重新设置到材质中就行了

网友:
图纸上标注出来即可,不需要自己画出来,一般是板厚3毫米,花纹1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