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来料翘头的现象

楼主(2019-11-11):
自动线生产中,会发生时不时来料翘头的现象,这个怎么解决?翘头以后,来料不能推动前面的产品往前走,容易造成叠料,模具损坏,且不能完成自动生产,大虾们,这个怎么能解决!!!

平板原料,大概是6000*150*6mm的形状

补充内容 (2019-11-12 08:36):

产品材质是铝板,原料是6000*150*6mm,产品是150*100*6mm,想通过原料把产品推出模具,但是来料有时候会翘头,推的时候超出产品的高度,容易产生叠料现象,造成模具现象

网友A:
没有具体的物料和照片,各位大神也没法解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的物料和照片,各位大神也没法解答呀。

原料形状是6000*150*6mm

网友:
翘头肯定有原因啊,找到原因之后,消灭掉原因就好了。

网友:
加个到弹簧压杆的辊子怎么样,这样可以防止翘头。或者气压吹气防止翘头

网友:
来料本身就翘曲还是到了自动线上以后才翘起来的?

网友:
做个导向压住来料

网友:
这么大的料多数是下料加工变形,想办法两边加滚轮压住。

网友:
是什么类型行业的产品

楼主:
产品材质是铝板,原料是6000*150*6mm,产品是150*100*6mm,想通过原料把产品推出模具,但是来料有时候会翘头,推的时候超出产品的高度,容易产生叠料现象,造成模具现象

网友:
类似开平板机,开始一段在板上面设若干滑辊,起一定整平作用

网友:
板料两边用弹簧片压着就行,怕刮花的可以将弹簧片做包胶处理

网友:
翘起的那侧可以用压块压紧,或采用真空一吸盘保证位置。

网友B:
上面加一个盖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加一个盖板就可以

应该是我画的图不够详细。。没表达清楚

楼主:
补充内容

网友C:
上模具之前经过一长排滚轮碾平?

网友:
裁切之后的料能否增加单独的动力装置排走。(气缸推,皮带送等)

网友D:
这样长的铝条一定会翘曲的,要求高的只能自己弄个高温矫正机构或者是在模具上加一段导入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模具之前经过一长排滚轮碾平?

没有展平这个环节,直接就是原料用料架从后面用送料小车推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长的铝条一定会翘曲的,要求高的只能自己弄个高温矫正机构或者是在模具上加一段导入段。

嗯嗯,我也是这样想的,在成品切断出加个来料高度定位不让它翘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内容

你这来料要是不平推呢?斜着推

楼主:
不好使,6米长的原料,而且并不是每个料都能产生翘头的现象,只是有的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
无果不是中空结构,可采用风压吸附或是吹的方式。

网友:
只能建议想办法把原料平整,可以给原料厂家提意见,不平整的料不要。

网友:
得看上一道裁切是什么样的工艺,板材弯曲是不是都向一个方向。

如果是,就简单了,翻面送料!

如果上下弯曲都有?

装个像拉直钢丝一样,走一组辊之间,出来后往下弯曲一丢丢。

网友(2019-12-18):
增加一个滚筒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