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圆柱上面的槽在二维图上怎么表示?

楼主(2019-11-11):
请问这种圆柱上面的槽在二维图上怎么表示?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展开图中把展开的方向或者位置标记出来。

网友:
所谓”展开图“,就是将制件的表面按一定顺序而连续地摊平在一个平面上所得到的图样。

网友(点评):
用3D软件还没试过这个。

网友:
2楼和5楼结合起来堪称完美 答案

网友:
有展开投影的功能,数模面按法向指定把曲面投影但平面。

网友:
难度极大了!

网友(2020-01-19):
注释:尺寸详见3D

网友:
出3维尺寸图吧,一般要做这个槽都会用软件编程,你给2维尺寸生产者更难画,直接给三维就方便多了

网友:
展开图,或者给加工的提供数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