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速度不一致问题,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9-11-11):
一对压辊线速度和皮带输送机线速度疑问求解?
压辊线速度1米/分钟,输送机线速度0.85米/分钟,但是物料经过压辊后落在皮带上,面带有出现拉断现象,
输送带线速度明明比压辊速度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求高手帮帮忙!!

网友: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速度比压辊慢才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这是一个初速度为v0的自由落体运动吧?物料离开压辊后有一初速度v0,然后以这个初速度飞出去落在皮带上,对皮带有一个竖直向下的力。

网友A:
你丫的问个问题惜字如金,要不是刚好有时间,还真懒得看你的问题。

你说面带有被拉断的迹象,说明加工的产品是食品一类的,面在经过压面机之后,出来的面是会自己收缩的。因为淀粉蛋白质一类的东西有韧性。你可以量一下,比如压辊间隙是5mm,那么理论上出来的面片应该也是5mm对吗?不是,你可以量一下,从压辊出来的面片肯定要比5mm厚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传送带已经慢了,但是还会拉断,因为面片会收缩。传送带需要更慢,比如0.5m/s。这个速度要根据压辊的间隙不断调整,因为面片厚度不一样,收缩率也不一样。如果是加工硬金属,铜,铝,一类的,几乎没有韧性和收缩,那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如果这点生活常识都没有,要么是应届毕业生,没经验可以理解,要么就是不适合干这个行业。

网友(点评):
干一段时间应该就知道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丫的问个问题惜字如金,要不是刚好有时间,还真懒得看你的问题。

你说面带有被拉断的迹象,说明加工的 ...

我以为是皮带表面那层有断裂呢

网友:
应该是输送机的皮带送掉了,重新紧固起来。

网友:
做个过渡板之类的零件

网友:
lz解释下,何谓面带?

网友:
要不就是物料有锋利边缘,下坠过程中把传送带磕伤?反正提问的伙计,描述的相当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