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的设备往往多使用最朴素的设计^_^

楼主(2019-11-11):
(图片)

网友:
这种螺栓放松方式用在机器振动比较大的地方。

网友:
简单意味着可靠,易维修

网友:
这个第一次看到啊  厉害了

网友:
道依茨可是好东西

网友:
问下发动机里面的螺丝是怎么防止松动的,看修车的就是使劲紧,没有其他措施呀。

网友A:
接蚁人的图顺便问几个问题哈。
图一的几根细管为啥搞出那么大的弯?为了安装拆卸的时候伸长?

图二用了平垫+弹垫,不是说弹垫加了之后更不防松吗?
居然只用了一个螺栓,不会旋转吗?

网友(点评):
层主观察的够仔细的呀

网友(点评):
五面兄过奖,只是我只小作坊里没地方学习啊,看到这种大牛必须好好膜拜一番。

网友:
确实够朴素的

高端设备这样做还能买上好价钱不?

网友:
朴素的东西往往更稳定可靠,使用时也不会有那么多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蚁人的图顺便问几个问题哈。
图一的几根细管为啥搞出那么大的弯?为了安装拆卸的时候伸长?

感觉是油管,是为了长度基本相同,目的是为压力流量均衡,瞎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蚁人的图顺便问几个问题哈。
图一的几根细管为啥搞出那么大的弯?为了安装拆卸的时候伸长?

都是为了减震,
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蚁人的图顺便问几个问题哈。
图一的几根细管为啥搞出那么大的弯?为了安装拆卸的时候伸长?

图一那个喷油管的设计是为了保证每一个出油管长度一致,便于调节喷油;图二的话因为角度问题不能确认是否有卡槽或者另外有一个螺栓,因此不能判断是否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油管,是为了长度基本相同,目的是为压力流量均衡,瞎猜的

有一个原因是材料的热胀冷缩,便于装配

网友:
油管弯多有缓冲振动和补偿热胀冷缩的作用,减少振动对油管接头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补偿装配误差。油管这样顺着布置,也显得简洁美观,便于检修

网友(2019-12-19):
歼击机发动机螺钉防松还用这个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油管,是为了长度基本相同,目的是为压力流量均衡,瞎猜的

楼上正解

网友:
设计最简单原始的好吗?只有机构原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