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锐边怎么能完全倒钝呢?

楼主(2019-11-12):
线切割割出来的,里面不好倒钝,304的材料,求解惑

楼主:
手工打磨也不理想

楼主:
也有振磨,现在希望里面可以没有锐边,完全是钝的,不会割伤o型圈

网友:
有那种小型台式砂轮倒角机,不知道能倒切面里面的锐角不?

网友:
用定制倒角刀加上雕刻机可以实现批量倒角,量少要么你就电磨头吧

网友:
倒多大的角?精度要求?还有数量。

网友:
量少完全可以用手工的。

网友:
用如下打磨头,倒钝无压力。

网友:
数量不多的话气模头搞

网友:
这个应该简单。好的钳工就能实现

网友:
磁力研磨机  又快又漂亮

网友:
数量多的话,直接砂石抛光机

网友:
一般这种钳工的事了,

网友:
刮刀解决它

网友:
量大的话可考虑抛丸处理

网友:
振光效果比较好些,圆角基本都差不太多,不割手是没问题的,用气动磨头很难做到

网友:
从图片看你的产品也不大,可以用涡流式磨机或震动式磨机进行研磨

网友:
用这种磨料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那个,就是有一种可以钻方孔的钻头,参考那种钻头设计一把刀

网友:
对就是用那个

网友:
少量手动,批量用研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