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剖面视图看不清,如何更改?附图

楼主(2019-11-12):
零件剖面视图看不清,如何更改?附图

楼主:
我现在是图片1的样式,想改成图片2的样式,不知怎么改。请教

网友:
可以在3D里边切除 ,然后出图纸。我没试过,感觉可以

楼主:
谢谢,但我的意思是在零件图里的剖面视图,图片1中的剖面太亮了,看不清截面的轮廓,并不是在工程图中显示,

楼主:
有大大来指点一下吗,在线等呢

网友:
应该可以显示轮廓线吧?或者干脆把不同的零件改成不同的颜色

楼主:
改了颜色也还是会有这种看不清轮廓的结果,只是颜色不同而已,我要改成第2张图片中的效果,应该是哪个设置的问题,

楼主:
第2张图是别人电脑上零件剖完之后的结果,在剖的过程中,他也和第一张图一样,但一旦确定剖了后,就恢复到零件颜色,轮廓色很清晰,而我的在点了确定后,却不会恢复零件色,还是这种高亮度的显示,看不清轮廓线

楼主:
已试出,把设置里《仅图形区域》去除即可,谢谢两位帮忙

网友:
你图1根本没有剖面

网友:
模型剖视,可以显示出边线的,楼主把它调出来,而且截面的颜色也可以自行设置。

楼主:
有的,就跟图3一样,你只是没注意罢了,再说已解决了

网友(2020-12-19):
引用 楼主:
已试出,把设置里《仅图形区域》去除即可,谢谢两位帮忙

设置里没有找到这个仅图形区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试出,把设置里《仅图形区域》去除即可,谢谢两位帮忙

没有找到 可以回复一下吗

网友A(2021-05-25):
引用 楼主:
已试出,把设置里《仅图形区域》去除即可,谢谢两位帮忙

您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仅图形区域”在哪里呢?谢谢回复

网友(2022-04-02):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仅图形区域”在哪里呢?谢谢回复

剖面视图设置界面的"仅图形区域"

网友(2023-08-19):
引用 楼主:
已试出,把设置里《仅图形区域》去除即可,谢谢两位帮忙

在哪里设置?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的意思是在零件图里的剖面视图,图片1中的剖面太亮了,看不清截面的轮廓,并不是在工程图中显示 ...

为什么不用工程图?

网友(2024-06-22):
引用 楼主:
已试出,把设置里《仅图形区域》去除即可,谢谢两位帮忙

您好老师,我也遇到您的问题,仅图形区域在哪里找呀,我的是sw2022

网友(2025-07-29):
引用 楼主:
已试出,把设置里《仅图形区域》去除即可,谢谢两位帮忙

您好。“仅图形区域”在哪个设置里?

网友:
学习了,通过讨论,确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