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表面插入的草图在工程图中的显示与隐藏

楼主(2019-11-12):
在做钣金件时,有时为了注明喷漆或标识的位置,直接就在钣金表面插入相应的草图图片,在工程图上不需要显示这些图片,在装配图上有时需要显示,怎么对这些草图图片做 显示/隐藏 的设置?求助各位

网友:
工程图中直接可以插入图片,所以你可以在装配体的工程图上插入图片,则零件的工程图则不插

网友:
这个和显示模型,或边线是一样的操作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