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角28°的齿轮联轴器

楼主(2019-11-12):
如题,请教论坛里各位大神压力角28°的齿轮联轴器,这个齿轮的参数计算可以用手册上国标的计算公式吗?小弟用手册上的计算公式算了下,公法线和跨棒距怎么和差别挺大的呢!让人费解了,到底是我计算错了,还是这个齿轮联轴器自身安装调整需要!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是按手册计算公式的,较大的齿形角齿面接触和齿根弯曲强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按手册计算公式的,大的齿形角齿面接触和齿根弯曲强度更好。

大侠的意思就是手册上所有的国标公式都可以用,只要把压力角换成28°带进去计算就可以?

网友(点评):
有些公式和参数表是特定20°的,尤其是法线和跨棒距

网友:
1.按手册计算即可,只是考虑下变位系数和侧隙  2.  齿轮联轴器侧重于传递动力,变位系数和侧隙选择会不一样如公法线测量点和量棒直径选择!

网友B:
那你倒是列出来计算过程让别人看看啊,一张嘴就是标准错了,可把你能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按手册计算公式的,较大的齿形角齿面接触和齿根弯曲强度更好。

大侠我指的参数,就是指公法线和跨棒距,加工必须要检验这个数据的!就是搞不出来这个,其他参数对于联轴器而言显得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倒是列出来计算过程让别人看看啊,一张嘴就是标准错了,可把你能耐的

我也想有哪位大侠可以把计算过程列出来!哈哈!但是这个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有时候想想这些搞28°压力角的设计人员,是不是闲的蛋蛋疼?没事瞎折腾啥?他这一改不要紧,可把我们这些小虾米搞惨了,加工还要定做刀具!

网友:
28度是德标,具体计算查资料

楼主:
自己顶顶,希望坛子里的大侠可以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