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式升降平台如何稳定

楼主(2019-11-12):
最近需要在设备上加个剪刀式的升降平台,类似如下图,顶升距离50mm左右,负载500kg,布置在700*500的空间内。为了保证上平台不晃动,有哪些细节问题需要注意呢?链接处如何处理?刚性需要注意吧?

网友:
剪式不存在绝对不晃动,所以楼主应该说出自己的不晃动的数值标准

网友:
你说的晃动是什么?这个就是粗略升降使用,刚做了一台

网友:
1.那就不能用滚轮了,这种配合间隙太大,换成直线导轨。
2.另外铰链关节处不能用销子,间隙大,改成轴承。
3.两条平行的连杆必须刚性连接起来。
以上可以减少晃动,但别指望这种结构不会晃动,那是不大可能的。

网友:
高了肯定有点儿晃动,下盘不稳哈!

网友:
增大台面,使用大剪叉组,或者双剪叉组;并且使用导向柱,使其沿导线主起升(只适合固定剪叉式)其实这个问题只要设计合理一般稳定性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