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稳定真空流量的方法

楼主(2019-11-12):
各位好!
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对几个通道提供稳定的负压和流量来测试压降。
目前的做法是有个一真空泵,配有真空罐,设定罐内压力保持-70Kpa~-40KPA,
真空罐出来接真空调压阀,数值设置-25Kpa。
然后再到各通道分流,每个通道单独配针阀和流量计,调节流量约18ml/s。
不过随着真空罐压力在-70Kpa~-40KPA变化,流量计的流量会上下波动1ml/s。
目前用各种样品测试,测试结果还是准的,不过如果说能把流量也稳定下来的话,就更好了。

后面试验再新增一个通道,想让流量变化都体现在这个通道里,从而保持测试通道的流量不变化,不过失败了,真空罐压力变化后,所有通道流量都变了。

想请问下各位有没有方法能提供稳定的负压和流量?谢谢!

网友:
正压都需要调压阀来稳压,而且还稳不住,何况负压。
我的思路是多加几个真空泵,实时监测负压,高了停几个真空泵,低了多开几个真空泵进行补偿。
然后以上纯属瞎编,因为真空泵不支持频繁启动。

网友:
是流量计的测量波动了吧,小流量本就很难保证稳定,更何况还是负压状态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对流量做积分平均,流量计度数本来就是不停波动的,紊流特性

网友:
搞多两个气缸作为缓冲

网友:
首先真空泵的功率要够,其次要设定缓冲储气装置。

网友:
负压稳不住,负压朝哪个方向变化?

网友:
加大稳压能力,比如加大气罐体积,加大真空泵且加以调节。

网友:
直接测压降不行吗

网友:
加大真空罐

网友:
我说个前几年遇到的故事。

不小的设备,需要冷却水。

设备供应方要求,水路管道末端直径需在100mm。

然后,设备需求方,从死老远的水池一路铺的都是100mm管道,管道末端装了水压表。

然后,理所当然地缺水压,设备运行就发烧。

客户的设备管家说:你看,这谁呀不已经达到你们提出的要求了吗?

我一个翻译说了:老大,现在设备是停着的。有了流量水压不就下去了吗?

水也有粘性的啊。

我玩儿真空也是一样的习惯:

1)稳压阀,离干活儿的地方越近越好;(无论是检测还是吸啥玩意儿)
2)稳压阀的上流管路,越粗越好。

因为,气儿,正压也好负压也好,这玩意儿也是个讨厌的皮筋儿,这头拽,那头好半天才有反应。

压值突变、管路又长的话,还会像彩带舞一样上蹿下跳眼花缭乱。

不想让她跳得起劲儿?只能把它关在小空间里,看她怎么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