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盘管的散热面积啊

楼主(2019-11-12):
如题,谢谢

网友A:
截面外圆周长乘以盘管的总长度

网友B:
热量计算公式:Q=C*M(t2-t1)
C—水的比热
M—水的质量
以上参考

网友C:
计算换热器里每根盘管的表面积,然后用表面积乘以盘管根数。《化工原理》传热那一张有详细的换热器的设计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面外圆周长乘以盘管的总长度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量计算公式:Q=C*M(t2-t1)
C—水的比热
M—水的质量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换热器里每根盘管的表面积,然后用表面积乘以盘管根数。《化工原理》传热那一张有详细的换热器的设计计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