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管缩头,有什么设备能做啊!

楼主(2019-11-12):
客户提供直管让自己把小头缩成图纸直径(保留加工量) ,有什么专用机械吗?

网友:
有专门的缩管机。不过图纸上的缩口,不是常见的三种缩口之一,角度也不是标准角,这个要找缩管机的生产厂家(主要是模具)咨询一下才行

网友:
你这个可以滚压成形,有一种技术叫旋压;缩管机也能做,要设计专用的模具。数量不多的话,这两种加工方法都不简单,也可以说都不便宜

网友:
缩管机还要配好墩头模具,单单机器还不行,模具也是需要开的。

网友:
缩管机没有见过,不过旋压机倒是见过,可以将小端缩小的

网友:
可以考虑旋压或者拉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