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夹具压紧力计算问题

楼主(2019-11-12):
现场调试涉及到一个问题,因夹具夹紧力导致工件变形,形位公差不合格。想要将夹紧力往下调,但是不知道最低能调到多少。请教各位大侠,夹具设计的时候,夹紧力是怎样一个计算流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以上,谢谢

网友A:
数控车床的话,0.5M左右就差不多了,工件夹持变形的话,和夹持面的圆弧与工件圆弧是不是相符有决定性的关系

网友B:
夹具的夹紧力,以我们弧焊夹具的压紧力为例,压紧力至少大于焊接反变形力的二倍以上。

网友C:
工件加工时,工件的夹紧力与受到的外力相平衡,把工件加工时,所受的力的示意图画出来,包括力的大小和方向,根据里的平衡原理去计算。有些力不好计算就粗略估计。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9e63d04ffe4733687e21aa79.html

给你一个参考的文献,这个文献上也是按照力的平衡原理去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件加工时,工件的夹紧力与受到的外力相平衡,把工件加工时,所受的力的示意图画出来,包括力的大小和方向 ...

多谢大侠热心回复

网友:
这个不会  学习中。。。。

网友:
LZ
有资料分享有一下

网友:
这个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具的夹紧力,以我们弧焊夹具的压紧力为例,压紧力至少大于焊接反变形力的二倍以上。

多谢大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床的话,0.5M左右就差不多了,工件夹持变形的话,和夹持面的圆弧与工件圆弧是不是相符有决定性的关系

多谢大侠回复

网友D:
请问是手动夹具还是液压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手动夹具还是液压夹具?

液压夹具

网友E:
一般我设计夹具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物料本身的重
2;方位系数
3;摩擦系数 f
方位系数往往是影响夹具计的好坏,如图所示
图中的N代表夹紧力  G物料重量
图1为水平方向夹紧 抓紧力往往可以小于重量G   一般N=0.5G即可
而图2 为垂直方向夹紧  抓紧力往往需要的考虑到摩擦系数、 V形槽角度  ;  抓紧力与摩擦系数成正比 与V形槽正玄角度成反比   N=0.5G SINa/f

计算出N了就可以做驱动力计算 P
力平衡,还要考虑到安全系数、工情系数、效率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我设计夹具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物料本身的重
2;方位系数

感谢热心回复

网友:
液压夹具我们通常只是计算油缸的压紧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床的话,0.5M左右就差不多了,工件夹持变形的话,和夹持面的圆弧与工件圆弧是不是相符有决定性的关系

0.5M是个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