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弹簧能不能单个用

楼主(2019-11-12):
图示设备会用到气弹簧,初始设计配置了2个,为了省点钱,主管说改为1个,请问改为一个在一侧,关门是不是关不严?

网友A:
两个会好些  一个会受力不匀

网友B:
便宜货也就二三十一个,有什么好省的。。。

网友:
看来今年特别的艰难

网友C:
另一边很可能会关不严。除非门做的强度很大,并且铰链质量很好,并且开关频繁的话,很容易就变形

网友D:
门板时间长了会变形吧

网友E:
我觉得你领导思路对的,只是用的不是这样的气弹簧。不需要这么大的力

网友F:
要看你门的宽度跨幅有多大吧

网友G:
你们主管管的真宽,这种领导,瞎捣!操蛋!

网友H:
“初始设计配置了2个”
不是个数的问题 是大小的问题 通过计算确定要用到这么大的弹簧?还是随便选的?

网友I:
真是抠脚 几十块钱省个毛线啊   两边对称安装受力均衡 明显稳定一些  这种经常开合的们要做牢固些  不然很容易出问题 以后维修就不是这点钱了

网友:
2个不能少。

网友J:
可以单个用啊,关键是要看你们设备的档次了。

网友K:
就从董事长的车后门儿拆一根儿过来就行了,多省事儿啊?

董事长的车?

能用就行呗!

没事儿!

差不多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会好些  一个会受力不匀

是的,就怕一个门关不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货也就二三十一个,有什么好省的。。。

降本增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一边很可能会关不严。除非门做的强度很大,并且铰链质量很好,并且开关频繁的话,很容易就变形

开关不频繁,投料的时候开一次,一天也投不了几次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门板时间长了会变形吧

是的,有这个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领导思路对的,只是用的不是这样的气弹簧。不需要这么大的力

那是哪种呢?单个气弹簧的力初步选定在5公斤

网友(点评):
注意过办公室门上有闭门器不?也许领导说的是那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们主管管的真宽,这种领导,瞎捣!操蛋!

给审核时提出来的

网友(点评):
典型的鸡蛋里挑骨头,专业问题不会,只能找这样的问题,然后,再有几个人一附和,意见就形成了。建议不要理他。把你原来的方案预留其中,不行再换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看你门的宽度跨幅有多大吧

门板450X5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初始设计配置了2个”
不是个数的问题 是大小的问题 通过计算确定要用到这么大的弹簧?还是随便选的?

两个弹簧的力初步选定为10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从董事长的车后门儿拆一根儿过来就行了,多省事儿啊?

董事长的车?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是抠脚 几十块钱省个毛线啊   两边对称安装受力均衡 明显稳定一些  这种经常开合的们要做牢固些  不然很 ...

门开闭不频繁,一天也开不了几次,频繁了气弹簧也受不了

楼主:
两个肯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单个用啊,关键是要看你们设备的档次了。

档次不高,单个用就怕门会关不严实

网友:
受力不均,时间长了,门会变形的

网友L:
最好是两个,设计时需要考虑力平衡的原则。

网友:
这个感觉不是技术问题

网友:
是否可以用一个气弹簧撑住这个门?你可以列出力或者力矩的平衡方程计算下气弹簧的输出的力或者产生的扭矩是否能够平衡门的力或者反转力矩。如果可以,用一个也没问题。

网友M:
你这门关不关得严跟气弹簧没有关系啊,你这关门锁紧是靠气缸锁紧的啊。
气弹簧只是门打开后撑住门不让掉下来,一个不行吗?

网友(点评):
对,就是这道理,看看楼上很多大牛没转过弯来,楼主又没说使用频率很高,要求很高。

网友:
合适的规格肯定能撑住。问题是,那有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从董事长的车后门儿拆一根儿过来就行了,多省事儿啊?

董事长的车?

支持,主管说了一根也能用,原话告诉董事长,他的另一根是多余的。

网友:
高级货,没用过

网友:
主管:还有这搭扣这地方每个面也改成一个

网友N: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可以取消掉左边的气撑杆。
因为从你图上可以看出,气撑杆的夹角设计不是用来给初期提盖助力的,只有当你开启一定角度后才有提盖力,最后就变成盖子完全打开后,把盖子给撑住。
那这个气撑的作用就可以看成,在关闭后,往内挤压盖板的一个力,然后就考虑盖板这个钣金结构受力问题,关闭后是否会单边受力变形,从图上应该可以看出,关闭后四周应该贴边了,并没有什么起翘位置。而且楼主说气撑杆才5kg,那基本上是可以采用单个撑杆了。

网友:
省1个,太夸张了吧,用不了多久,门就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可以取消掉左边的气撑杆。
因为从你图上可以看出,气撑杆的夹角设计不是用来给初期提 ...

气弹簧有锁紧的功能还是第一次听,汽车后备箱的盖为什么还要加个锁呢?不锁你开车过一个坑,你的后备箱盖会怎样?
楼主的图纸有一个锁紧用的气缸,气缸才是锁紧盖门使用的,要考虑变不变形,应该考虑气缸的安装位置吧!

网友(点评):
请看下楼主提供的效果图,关闭后那个夹角正好是压盖,气缸的锁是完全锁,不是挤压角。还有,汽车后备箱的气弹簧角度不是楼主提供的那个效果。请仔细看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门关不关得严跟气弹簧没有关系啊,你这关门锁紧是靠气缸锁紧的啊。
气弹簧只是门打开后撑住门不让掉下 ...

气缸是用来防错的,如果投的物料扫码不对应的话,门是打不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好是两个,设计时需要考虑力平衡的原则。

OK

网友:
就算力值够,只用一个除非放中间,不然时间长了会变形

网友:
气撑有很多种,多搜搜,也许可以换个结构

网友:
门不大的话可以不用气弹簧,都省了

网友:
按我的说法, 把气弹簧的安装位置两边都加工好,先装一个弹簧试试,不行再装一个就行了。 还要一个好处,即使一个气弹簧够的力够,以后使用时间长了,安装气弹簧的位置也会出现变形什么的。 客户就可以把气弹簧换另一边装。 预留一个气弹簧安装位置是完美的解决办法。

网友:
我以前做水龙头的时候,还经常锌合金改成塑料的呢。想降低成本的话,改成我们建筑那种斜窗。

网友:
单个用会明显受力不均,更容易坏

网友(2020-01-17):
引用 网友K:
就从董事长的车后门儿拆一根儿过来就行了,多省事儿啊?

董事长的车?

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