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视觉打光问题

楼主(2019-11-12):
现在检测这些附件位置精度  要把附件一个个移动相机正中,不然精度有误差,有没有啥方法 一次拍摄,打光把附件阴影去掉

网友:
产品间距有多大

网友(点评):
那你只拍摄一次 靠打光肯定不能把阴影去掉

网友:
环形光源?

网友(点评):
目前就是环形光源

网友:
底板做灯箱,调亮度的

网友:
加个无影灯

网友:
在相机上面装一个机器人,带动相机去找产品实现精确定位。

网友:
lz图片能否放大一点,说明一下哪些地方是阴影,

既然你已经是环形光源了,为何还有阴影?能否改造光源?

或者,能否用软件算法来去掉阴影呢?

网友:
现在做视觉光源的有很多实验室,楼主可以去他们实验室直接去测试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
做个灯箱

网友:
这是什么产品,检查什么

网友:
无影灯一般就是环形灯吧

网友(点评):
可以这么理解,多点发光,单个产生影子的地方被其他灯光照亮,所有无影。

网友:
加一个灯箱

网友A:
提高分辨率,提高视野,用滤光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高分辨率,提高视野,用滤光片。

相机提高分辨率,需要更换型号了吧
滤光片有去阴影之功效么,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