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式溢流阀ZDB6VP原理讨论

楼主(2019-11-12):
如上图,在测试液压站时,堵上B出口,电磁阀两端分别給电,液压油都从A出口流出。
溢流阀原理图阀芯①随之产生一个压降,这就导致油口A和B连同,对这句话不是很理解,不知道上述问题是不是溢流阀引起的?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看了很久,没弄明白这个先导溢流阀有A口、T口、P口和B口,加入A口是进油口,T口是与油箱相连的泄油口,那么P口和B口的作用是什么?

其中,先导式溢流阀的原理描述是没有错的,液压油从进经口A,通过阻尼孔推动先导阀阀芯,先导阀阀芯动作之后使得主阀芯动作,进油口的液压油与T口连同,卸掉超出的压力。

把这个图片的示意图也贴出来,看看那几个油口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看了很久,没弄明白这个先导溢流阀有A口、T口、P口和B口,加入A口是进油口,T口是与油箱相连的泄油 ...

这是原理图

网友(点评):
先看下这个原理图再讨论

网友:
这个样本里面说的是ZDB6VD型的   A至B的情况 ,至于你说的情况 没看到原理图 不好分析 也有可能你的溢流阀就是ZDB6VD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