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持续运动导致发热

楼主(2019-11-12):
我现在的工况是这样,感应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皮带转动,负载可以忽略不计,主要负载来之皮带的摩擦力,电机为15w的小电机,减速比25,设备开机之后这个小电机就会持续转动,设备不停的话电机就一直转,所以电机温度过高,我现在想的办法是把持续运动改成间歇性运动,各位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电机功率大点不行吗

网友:
你间歇运动除非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点,不然频繁起停也是白搭。你的电机有测过温度吗?电机发热都是正常的,而且你这个还是没有风扇的。不然改成步进会不会好点

网友:
楼主,您好!由于电机长时间运转发烫就改成间歇运动,这个逻辑上是不对的,电机是可以在额定扭矩下持续工作的,如果出现发热原因 ,肯定是有其他因素造成的电机发热,比如电机过载,堵转,如果是伺服或无刷电机的话和驱动器也有关系,方便的话加下我微信17317679548,我这边是做小空心杯电机研发的。

网友:
长时间跑的时候,调速器旋钮调在什么位置的?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11-12 14:37电机功率大点不行吗
用的库存电机,是小了点,但是可以轻松带动的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11-12 18:06长时间跑的时候,调速器旋钮调在什么位置的?
这个是感应电机,不是调速电机,没有调速器

网友:
可能是由于轴承卡住或其它原因,致使电机负载过大,引起发热;还有一种可能是,电机缺相引起发热。

网友A:
垃圾电机。
以前在多家公司用过SEW减速电机,无一例外都因过热而烧毁。因为这是名牌,领导都很迷信,自己也不敢作主。试过几次后,冒死谏言领导:不是我们无能,确是电机问题。最后换电机,不但再没烧毁过,连发烫都没发生过。

网友:
电机温度过高,测下电机运转时的电流是多少?还要要找到电机发热的原因,才能解决问题。你计算过电机驱动的负载的功率吗?是否匹配?

网友:
你想反了,实际上频繁启动发热更厉害,因为加减速的时候是加压启动的,比平时匀速功率更大,当然发热就更严重了。经量增加减速比给电机减负。

网友:
问问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手放在电机上,能够坚持5秒,没事继续用。反之换电机。

网友:
换个电机,电机不行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机械精度太差导致摩擦力过大,导致电机长时间超出额定功率运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电机。
以前在多家公司用过SEW减速电机,无一例外都因过热而烧毁。因为这是名牌,领导都很迷信,自己 ...

兄弟,方便说下你们现在用的哪个品牌的电机吗?

网友(2021-10-11):
速度要在一定范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