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管加工

楼主(2019-11-12):
各位好,出口订单(一万件每年)有没有能加工的,尺寸是英制,微信281656158

网友:
感觉难度好大,先占楼,坐等大神

网友:
什么材质,是否需要热处理和表面处理。公差等级执行标准。

楼主:
5-3/8X4.2X53-1/2英寸

楼主:
碳钢,不用热处理与表面处理

网友:
薄壁管类加工,要做随行顶紧夹具的。

网友:
壁厚0.5亳米,粗糙度1.6,尺寸精度要求0.001毫米。我只想知道除了衡温加工外,还要怎么做能保证。

网友(点评):
没这么高的要求,所有尺寸应该是英寸,

网友(2020-04-01):
请问是否已经找到加工厂?我现在也有一些管件加工。ST35 BKW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