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刃钻请教

楼主(2019-11-12):
各位有没有为了提效率,去用三刃钻去过干铸铁件?,效果怎么样?
为什么实际生产中很少见三刃钻呐?

网友A:
三刃钻一般是作为引导钻在使用的呢

网友:
用过二手4.6的三刃合金钻头,确实好用,刚性好不易钻偏,就是自己不太好修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刃钻一般是作为引导钻在使用的呢

那为什么正常加工中不用呢?是排屑不好,还是成本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正常加工中不用呢?是排屑不好,还是成本高?

三人钻的成本比两刃的高,后期不好手动刃磨,两刃的就可以,想怎么磨都行,还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正常加工中不用呢?是排屑不好,还是成本高?

在加工有些不完整的孔时,使用三刃钻可以有很好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