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丝杆的驱动扭矩和负载的转动惯量是到底要不要考虑减速比

楼主(2019-11-12):
第一张图片是计算公式介绍,第二张图片是实际例子计算过程,前面公式介绍时,求丝杆驱动扭矩不需要考虑减速比,求负载转动惯量需要考虑减速比。
后面实际计算过程,求丝杆驱动扭矩和负载转动惯量都带上了减速比,减速比为1结果没什么区别,减速比如果不是1,结果就差很多,图片内容是在THK选型手册上看到,同样在上银、东方、松下选型手册上都没有看到要带减速比的(这几个手册上举得例子都是直连不带减速机的),是不是THK写错了?求前辈指点一下到底要不要带减速比,谢谢

这个是前面的介绍公式

这个是前面的介绍公式

这个是后面实际例子计算过程

这个是后面实际例子计算过程

网友:
计算到电机侧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减速比的

网友A:
换算到电机侧时减速比还是要考虑的

网友B:
是这样的,如图

网友C:
丝杠的选型资料里面肯定是没有减速比的,但是你一定要考虑,因为很多丝杠不需要减速比,直连就可以,所以介绍资料没有必要写入,你要转换到电机侧肯定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算到电机侧时减速比还是要考虑的

减速比不是在后面计算惯电机的惯量比、转速、和扭矩的时候用到的吗?想问的是单独计算丝杆驱动扭矩和负载转动惯量还要考虑吗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如图

是什么样的啊?THK选型公式错了?大哥图片看不清啊,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杠的选型资料里面肯定是没有减速比的,但是你一定要考虑,因为很多丝杠不需要减速比,直连就可以,所以介 ...

1、“丝杠的选型资料里面肯定是没有减速比的,但是你一定要考虑照这么说上银、东方、松下选型手册上公式都没有看到要带减速比的,全都是T=F*P/(2π*η)、F:负载、P:导程,后面他们举例计算丝杆的驱动扭矩和负载的转动惯量的时候都没提到减速比,减速比是在后面计算惯电机的惯量比、转速、和扭矩的时候用到的,难倒他们都错了?而且图上为什么时乘减速比,这样的话加减速机后电机需要的扭矩更大了?
2、上图中负载惯量计算为什么也要带减速比

网友:
惯量的转化是基于能量守恒公式来的,1/2MV^2=1/2JW^2,所谓速比不过是数值转化过程中的产生的参数罢了

网友:
仔细看看MISUMI上的滚珠丝杆选型手册,相信你对这个减速比到底何时会用到会有更深的理解。

网友:
從001圖 先找到丝杆的驱动扭矩     再從002圖 负载的转动惯量是到底要不要考虑减速比..
使用減速比  不外乎 電機規格  能否滿足工作需要
001圖  指得到丝杆端工作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丝杠的选型资料里面肯定是没有减速比的,但是你一定要考虑”照这么说上银、东方、松下选型手册上公 ...

我们减速比一般用i表示,如果他的减速比A跟我们的含义一致,那么手册上写的就是错的。不要迷信手册,坚持自己,手册也是人翻译的,翻译错了或者含义不同也是常有的事情。

网友:
这 看你接了减速器没有,主要看丝杆的输入是不是电机轴或减速箱的输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