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tac电磁阀符号的小三角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1-12):
代号10的这个图,弹簧下面的小三角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大神

网友:
是不是排气口?

网友:
压力复位

网友A:
复位的标志

网友:
气控阀,气复位,断气弹簧复位,断气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的标志

弹簧复位嘛?我看gb/t 786.1上没这个符号

网友:
气压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的标志

这些标志,有没有归类总结呢

网友:
其实复位还是靠那个弹簧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