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个直径4毫米的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9-11-13):
工件材料为合金钢,需要热处理,硬度HRC50~55,大家看看这个4毫米孔怎么加工?如果对工艺比较熟悉,说说整个工件的加工工艺?可以考虑用五轴加工中心

网友A:
前几天发货的一个东西,1毫米孔10个深, HRC75。一米长打了15 16个。表示毫无压力。当时客户要求1毫米,后面我偷偷改成1.3了。

网友(点评):
这么偷可能会出事情的。

网友(点评):
出气孔,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发货的一个东西,1毫米孔10个深, HRC75。一米长打了15 16个。表示毫无压力。当时客户要求1毫米,后 ...

我是想了解这个精度怎么保证

网友(点评):
钻太难保证了

网友B:
这个公差配合好像有点问题,我记得这个Φ4的标准是轴的H7标准,孔的话应该是0-+0.012。
一定要这样的话,可以先用小一点的钻头钻,再搞把负公差的铰刀铰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公差配合好像有点问题,我记得这个Φ4的标准是轴的H7标准,孔的话应该是0-+0.012。
一定要这样的话, ...

找你这样说过盈配合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网友(点评):
一般是轴正公差(基孔制)来过盈的

网友(点评):
过盈配合也是相对的,基孔制加工成本更低

网友C:
想请教一下,你们是先直接热处理到HRC50-55,然后一次性加工到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你这样说过盈配合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过盈也不是这个公差标准啊,我去查了下,如果是基轴制,轴H7的过盈配合,孔应该是P8标准的

网友(点评):
标准也只是用来参考的,再说别人跟本就没标代号,你怎么知道他用的是h7的过盈配合。尽信书不如无书,按照你这个说法我就不能做-公差孔了?

网友(点评):
可以啊。但是你这么设计就是给人制造难题,因为没有标准刀啊,提高加工成本。别人要是给你这么设计,就是给你制造难题啊。

网友:
电火花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你们是先直接热处理到HRC50-55,然后一次性加工到位吗

很多年没搞工艺了,对现在的加工和热处理技术不是很了解,我想应该先粗加工,热处理后再精加工,不然热处理后会变形,精度和粗糙度都达不到

网友:
4MM钻头直接是3.96吧,还是多少?不行就先用3.9的打,4MM的扩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盈也不是这个公差标准啊,我去查了下,如果是基轴制,轴H7的过盈配合,孔应该是P8标准的

这个是大公司的定型产品,图纸绝对没有问题,问题是谁能做

网友D:
钨钢钻头就可以了。之前做过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钨钢钻头就可以了。之前做过类似的,

钻底孔热处理后再扩孔吗?

网友(点评):
直接钻到尺寸,热处理后干。这活工艺我会这么排,1粗加工,不重要尺寸到位,重要尺寸留余量,2热处理,3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脉冲

能打高精度盲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钨钢钻头就可以了。之前做过类似的,

钻孔精度能小于0.012?按批量生产,精度应该控制在0.006左右

网友:
热处理后的零件貌似只有钨钢钻才能解决。

网友F:
先钻,然后再用铰刀来加工吧,没有太好的办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钻,然后再用铰刀来加工吧,没有太好的办法啦

淬火以后还能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大公司的定型产品,图纸绝对没有问题,问题是谁能做

这个尺寸我之前说过了啊,负公差铰刀啊,非标订制。

网友G:
可以考虑2mm铣刀加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淬火以后还能铰吗?

这个硬度,好点的铰刀还是能干的,最好是硬质合金带内冷的。成本肯定是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硬度,好点的铰刀还是能干的,最好是硬质合金带内冷的。成本肯定是高的。

我就怕这把铰刀找不到能做的,普通的刀到处能买,特殊一点的找国外的不知道怎么联系,也不好交流,会外语的对机械专业不懂,懂机械的不会用外语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2mm铣刀加工

淬火以后可以这样加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怕这把铰刀找不到能做的,普通的刀到处能买,特殊一点的找国外的不知道怎么联系,也不好交流,会外语 ...

欧美品牌都提供非标订制的服务的,正常45个工作日,但是有最小起订量的。也不用会外语,国内都有工程师的。就我所知,山高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尺寸做到位,孔留余量,珩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淬火以后可以这样加工吗?

硬度HRC65的铣刀,机床刚性要求好,转速调高,仅供参考,我也不知道具体啥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淬火以后还能铰吗?

淬火以后铰不了了

网友:
图纸也算正常,但要真正加工到图纸规定,却也不易。要考虑到效率,估计还是淬火后立方碳化硼刀(俗称金刚石刀)加工,和金刚石高速磨削/铰削

网友:
先有3.9的钻头钻,然后用4.0的铰刀铰

网友H:
我刚好最近做了一个这个孔,就是普通铣床做的,我用3.95钻头做的,十个以内都是在4.01左右,三十个以后3.96-4之间,如果你有条件,就先做小孔,用滚光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刚好最近做了一个这个孔,就是普通铣床做的,我用3.95钻头做的,十个以内都是在4.01左右,三十个以后3.96 ...

这个是热处理后的尺寸,所以难度在这里

网友:
热处理后用电火花打个毛坯孔,再定做一个专用的硬质合金铰刀铰一下,不知可行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公差配合好像有点问题,我记得这个Φ4的标准是轴的H7标准,孔的话应该是0-+0.012。
一定要这样的话, ...

铰刀面对这个硬度吃不消啊,这个公差问下客户是否可以让一下,做到一次加工到位再进行热处理,一般会缩孔一些,,把公差带向上提高0.01可以尝试一下,要是完全没商量的余地,算我没说,楼主再想想办法

网友(2019-12-21):
先预打孔,淬火保护孔的位置,热处理回来再做到图要求,单说的是孔 不是整个活

网友:
放电加工,

网友:
这个硬度估计要先开粗,然后热处理,最后研磨了,一般的铰刀很废刀的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最好是先把加工数量说明白了,加工一个产品和加工批量产品可以是不同工艺的

网友:
电火花打能保证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