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杆加工经常报废

楼主(2019-11-13):
油缸的杆是40Cr的,加工难度大,经常因弯曲报废,看看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经常因为弯曲报废,那是因为活塞杆的刚度不够。材质都知道了,你用压杆稳定的计算方法计算下,活塞杆在受力时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
我记得我们那个公司用的是45

网友:
加工时。还是使用时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活塞杆在车床加工时发生了弯曲吗?

网友:
把你加工缸杆的方法发出来看看,用的什么设备

网友:
多大的杆,第一次听说有加工弯曲报废的

网友:
感觉没明白

网友:
尾座采用弹性顶尖,目的就是加工中工件受热膨胀,从而发生弯曲导致跳动过大,采用弹性顶尖的话可以弥补工件的变形量,如果工件太长可以采用跟刀架。

网友:
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我这个问题

网友:
热处理后磨削加工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