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求助

楼主(2019-11-13):
各位万能的网友,COTER  这个品牌的步进电机中文名是什么啊
还有步进电机有无带刹车的

网友:
步进电机有带刹车的.电机最好拍个铭牌,好确认。

楼主:
一个是  86HS85 1.8°/4.9A   品牌是雷赛
一个是  86HS78-45U12-32    品牌是COTER

网友:
步进有带刹车的。品牌好像是库特,不太确定。

网友A:
步进电机停止的时候,也是通电的,相当于刹车,有些可以设置停止时电流的大小,

网友B:
是科特尔吗?之前用过一台,好像不是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停止的时候,也是通电的,相当于刹车,有些可以设置停止时电流的大小,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科特尔吗?之前用过一台,好像不是进口的。

应该是吧。但是我再网上找了下,找不到相关的信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