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新装的SW2018打不开之前用2018画的图纸

楼主(2019-11-13):
为什么我新装的SW2018打不开之前用2018画的图纸,但是可以新建新的零件,就是打不开之前的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是工程图打不开?是零件模型打不开?
工程图打不开 是链接断了
模型打不开 是sp0打不开sp5的?

网友B:
可能你装的不是同一版本的s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是工程图打不开?是零件模型打不开?
工程图打不开 是链接断了

搞清楚了,是IT的同事给我重装系统的时候漏掉了保密软件,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装的不是同一版本的sw

搞清楚了,是IT的同事给我重装系统的时候漏掉了保密软件,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岸边的鱼发表于 11-13 15:31
搞清楚了,是IT的同事给我重装系统的时候漏掉了保密软件,谢谢你的回复

保密软件很讨厌的,很容易给3D软件造成困难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