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思米上一个案例原理

楼主(2019-11-13):
看了这个模型,主要作用是夹爪夹紧工件后,黄色部分带轮及气缸整体旋转90°到另一个工作台上方,然后带轮旋转是夹爪自转180°,放下工件。但是我有个问题搞不明白,红圈部分整体结构是怎么旋转90°的啊,电机不是只能是带轮旋转,然后通过皮带使另一个轮自转吗,那红色框选这部分结构怎么转动90°的

网友A:
整个红色部分转,然后大同步轮不转,小同步轮就必须转。

网友(点评):
下载模型剖切看了一下,13#宣子哥回答完全正确,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大同步带是转动的,然后带动小带轮转动。

网友(点评):
我突然想打自己脸了,我发现你和13楼一个意思,是我理解错了,再看了下图,是你们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整个红色部分转,然后大同步轮不转,小同步轮就必须转。

不知道说明白没有,电机只带动你画的红圈部分,然后大同步轮是不转的,这样,小同步轮就会转。

网友B:
我感觉你说的意思是大同步带轮不转,人装在大轮上的支架转动90度,由于大轮支架转了90度。小轮也转了90度。应该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说明白没有,电机只带动你画的红圈部分,然后大同步轮是不转的,这样,小同步轮就会转。

小同步带上面的事气缸,用来升降夹爪的。如果是你说的那样是可以不用大同步带的吧

网友:
这个模型有问题,你说的红色部分转动90度是电机带动的,但是皮带轮是无法转动的。C:\Users\A\Desktop\产品打磨,图片中红色轴是固定不动的,大同步带轮和红色轴用键固定,相对静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说的意思是大同步带轮不转,人装在大轮上的支架转动90度,由于大轮支架转了90度。小轮也转了90度。 ...

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同步带上面的事气缸,用来升降夹爪的。如果是你说的那样是可以不用大同步带的吧

需要大同步带轮的,不然没法让小同步轮相对摆臂转动。

网友(点评):
大轮是静止的,臂是摆动的,臂摆动带动小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红色部分转,然后大同步轮不转,小同步轮就必须转。

这个我知道。我意思是电机要么只能是带轮转,要么只能使这个红色框选部分转,难道有方法可以两个兼有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说的意思是大同步带轮不转,人装在大轮上的支架转动90度,由于大轮支架转了90度。小轮也转了90度。 ...

对的,还有一点你没说出来,就是这个结构还有小轮可以自转,我意思电机怎么能做到小轮自转和整个红色框选部分转动?

网友(点评):
大小轮齿数比2:1,就可以实现大轮转90度,小轮转180度,实际工件翻转180度和整个支架转90度是同步的

网友(点评):
大小轮类似行星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大同步带轮的,不然没法让小同步轮相对摆臂转动。

那电机要让大带轮转,由怎么能让整个红色框选部分(工作台)转啊

网友:
电机带动整个支架转动,而大带轮的转动轴是固定的,大带轮通过轴承安装在固定轴上,当支架旋转时,小带轮和支架整体旋转,由于小带轮和大带轮是通过同步带连接的,大小带轮之间发生了相对转动。

网友(点评):
多谢多谢,总算明白了!我一直陷入误区,开始认为电机带动大带轮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机要让大带轮转,由怎么能让整个红色框选部分(工作台)转啊

电机只带动摆臂,大同步轮不转动。由于大同步轮不转动,而小同步轮随摆臂转动了,那它由于大同步轮的限制,会自身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机要让大带轮转,由怎么能让整个红色框选部分(工作台)转啊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你自己组装一边,设置好关系,就明白怎么转动的了。

网友:
这是红色框里面的机构旋转的同时,里面同步带轮同时旋转。红色框的机构转动是靠传动轴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说明白没有,电机只带动你画的红圈部分,然后大同步轮是不转的,这样,小同步轮就会转。

是这个意思。

网友:
四连杆机构,摆角后夹持物料位置不变化

网友:
嗯,自己明白就行,可能是我表述的有问题。

网友:
参考地球的公转与自转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