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盐浴热处理剂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9-11-13):
我们公司打算从日本进口这个到国内卖,国内这个东西用的多吗?请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A:
盐浴热处理的优点是综合换热系数大,工件加热速度快,工件与浴液密切接触,加热均匀、变形小。浴炉热容量较大,加热温度波动小,容易保持中性状态,实现无氧化、无脱碳加热,并容易实现工件局部加热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盐浴热处理的优点是综合换热系数大,工件加热速度快,工件与浴液密切接触,加热均匀、变形小。浴炉热容量较 ...

请问一下这个国内很多这样的处理吗?还是很少?是不是不太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