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流量计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9-11-13):
        天然气流量计:在流体管路中,竖直插进—个柱状阻拦物,在其后侧(相对性于流体流入)两边就会更替地造成旋涡。随之流体向中下游流动性产生旋涡列,人们称作卡门涡街。人们把造成旋涡的柱状阻拦物界定为旋涡产生体。试验证实,在一定标准下旋涡的分离出来頻率与流体的流速成线性相关。因此,要是检验出旋涡分离出来的頻率,就能测算出管路体的流速或总流量。

  1、管路气体流量的测算就是指汽体的热力学温度总流量或者指特定工况下的气体流量。没经温度工作压力工况调整的气体流量的公式计算为:流速*横截面总面积,历经温度工作压力工况调整的气体流量的公式计算为:

  流速*截面面积*(压力*10+1)*(T+20)/(T+t)

  压力:气体在载流截面处的压力,MPa;

  T:绝对温度,273.15

:气体在载流截面处的实际温度

  2、Q=Dn*Dn*V*(P1+1bar)/353

  Q为标况流量;Dn为管径,如Dn65、Dn80等立即输大数字,没必需转成公称直径;V为水流量;P1为工况工作压力,企业取kgbar吧;标况Q流量拥有,工况q就行算了吧,q≈Pb/Pm*Q,Pb为标准大气压,Pm=Pb+P1;

  3、空气高压罐的设计压力为40Pa(表压),进气的最大流量为1500m3(标)/h,进气管流速12m/s,

  求管道内径管内流量Q=PoQo/P=100000*1500/100040=1499.4m^3/h=0.4165m^3/s

  管道内径d=[4Q/(3.1416V)]=[4*0.4165/(3.1416*12)]=0.210m=210mm

  4、在一个管道中,流动介质为蒸汽,已知管道的截面积F,以及两端的压力P1和P2,如何求得该管道中的蒸汽流量

  F=πr2求r

  设该管类别此管阻力系数为ζ该蒸汽密度为ρ黏性阻力μ

  根据(P1-P1)/ρ

  μ=τy/u

  F=mdu/dθ(du/dθ为加速度a)

  u=(-φΔP/2μl)(rr/2)

网友:
给赞,挺全面的,但计算起来比较困难,最好是形成标准经验值。

网友:
第3个的管径计算是不是有问题?d=(4*Q/3.14*v*3600)^1/2,Q的单位是立方米每小时,v的单位是米每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