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保持位置时有多大的保持力

楼主(2019-11-13):
今天在看气缸保持位置的问题,不使用抱紧气缸,就是普通的双作用气缸,看到百度文库里这个文档,使用中封或者中压的电磁阀,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侠里面所说的“较大的力”有多大?能计算或估算出来吗?

楼主:
好像应该发液压系统板块哈

网友:
以气压0.5Mpa为例,32缸径40公斤力,40缸径63公斤力,50缸径98公斤力。。。
楼主截图上说交大的力并不准确,要想反作用于气缸,只有大于大的输出力,而且很少会有中压的电磁阀,SMC上面只有中泄和中封的!

网友:
排除泄露相当于密封空间了。

网友:
应用力的平衡原理能计算或者估算出来,只要把受力图画出来。

网友:
中压有问题吧?相当都有压力,但是没活塞杆的那侧面积大,应该会往有活塞杆的一边推,除非是两边都有活塞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