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包装方式怎么设计设备

楼主(2019-11-13):
如图片所示

 产品材质:不锈钢片 包袋材质: PE

尺寸 40×30 厚度大约0.3mm

 每100片叠起来进行包装并封口,两头封的方式。要求袋内气与外界不能流动,密封性要好。

包装速度2包/分即可。

  由于有一定的整齐要求即不能杂乱无序的包装。包装前道工艺为机器人可按100个为一叠 并码垛摆放。 但是接下来不知道怎么用枕式包装机,网上看了很多立式包装机似乎不能用在这方面。

 各位包装行业大侠,集思广益多多出出注意。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分码垛,整理,包装三个步吧?
建议楼主先理清工艺再讨论方案。

网友(点评):
工艺流程是 1.码垛整齐(由机器人完成) 2.入袋包装 3.封口 2和3由包装机完成。

网友A:
下走纸包装机,纵封下加输送带,横封加坦克链

网友(点评):
如果有参考的图就更好,尤其封口方面有密封要求,所以需要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走纸包装机,纵封下加输送带,横封加坦克链

百度图库里面找了张,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走纸包装机,纵封下加输送带,横封加坦克链

正解

网友(点评):
估计不行,我这是三封好后入袋再封一面。

网友(点评):
预制袋吗?

网友:
允许橡皮筋扎一下不?

网友(点评):
袋子内除了产品不能有其他东西的的

网友:
那就用立式包装机,吸取袋子,撑开,入料,封袋,出料

网友(点评):
是给袋机吧?

网友:
或者卧式类似于装盒机的那种

网友:
包装完要保证产品整齐不散垛?

网友:
我不是做设计的,但是我有个想法不知道是否能实现;   包装袋原料用单片成卷的,物料码垛好直接放在单片上,然后整体封成筒体,在逐个封装,断开成个体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设备目前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2020-02-27):
最合适的包装方式是水平给袋,人工上袋和自动上袋都可以,看预算

网友(2021-08-22):
包装的什么东西也没说清楚

网友(2022-01-19):
pengzhiping加个微信好友15059854580有问题咨询你下

网友:
pengzhiping我有问题咨询你,加个微信15059854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