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兼职怎么收费啊,请问大家

楼主(2019-11-13):
给某家公司做了三位建模,主要是做了一个罐体,罐体平台,支撑架,和梯子,然后把梯子出的三维图,因为牵扯平面链接问题,所以梯子做的复杂点,挨个要测量割角,然后导出二维的梯子图,最主要就是做了二维的梯子详细图纸和装配尺寸。一共做了15个梯子,收费多少合理啊,大神请指教下

网友:
按你自己现在的小时工资X你估算的时长。

网友:
一小时200左右,看复杂程度。

网友(点评):
一小时200.。

网友:
工时要拿捏准,自己工资乘以两倍,也不要太高,否则接不了。。。

网友:
看你用了多少时间和所输出的技术含量。如果是架子之类的,数量品种多,但是属于那种闭着眼睛画的,就按一天600或1小时算,或者全套1000这样子。如果有技术输出的,虽然时间上花的差不多,但可以视其复杂程度多收取。不过对方也不是傻子,难易度心里都有数,对自己而言,能保证这个钱是十拿九稳的就行,苦点就苦点。

网友:
干过几次钣金件为主的兼职,有的500/套(只出了三维跟展开图);也有好几套给1000的(出三维 /展开/部件组装图、列采购清单,钣金清单);有时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里面的零件数量差不多,只是外形有大小);现在一想他们按机器售价一定的百分比可能行比较大;楼主这个可以先估下材料的费用,然后按设计、材料、加工一定的比例来算设计费用

网友(2020-03-15):
你们都是怎么做兼职的,在哪找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