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链条上固定重物,重物随链条一起转动,电机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9-11-13):
链输送带上,重物与输送带完全固定,这时候粗略算电机功率如何计算?

通常P=Fv,F=μmg,那固定的情况下,μ如何取?

换言之,空载状态下,所需电机的功率是多少?

楼主:
有大佬么

网友:
空载状态下就计轴重量、链轮链条重量,满载就计加上货物的全部重量;如果要急加减速,还需要计算最大启动扭力。

网友:
公式完全正确,摩擦系数无润滑取0.15,有润滑取0.1,仅供参考

网友:
链条链轮配件供应,希望有机会合作

网友:
计算情况下考虑静摩擦力,整体物体重量和输送带重量的总重利用公式计算,简单计算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
重物直接固定在链条上面吗?没有直线导轨做为重物负载?

网友:
1.静止状态下μ是静摩擦系数
2.空载那就是机械结构的自重,以及结构本省得摩擦力,比如传送带和滚筒之间的摩擦力等。
有电机方面的问题加我微信17317679548,后续可以互相学习